联想昭阳E290G反复开机

楼主(2011-06-14):
     联想昭阳E290G反复开机   但是不显  电流上到0.66A  集显的主板  哎  求大侠们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大侠帮忙啊。。。

网友:
去掉内存看看会不会反复重启动,看你的电流描述应该是没检测到内存或者是不过内存!

网友:
强烈建议干北桥吧

网友:
cpu 坏  检测不到 内存 有时候会自动重启

网友:
把CPU拿掉也一样。。。。电流上到0.28也是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