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4):
经常有飞利浦的显示器插上数据线开机后依然提示无信号,信号线没接接的提示。一般为驱动板的数据损坏,通过刷程序能解决。要是170S8型号的话,数据芯片位于U4芯片。
芯片

网友:
用编程器刷,是不是选24C16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2011-07-21):
楼上说的是啊 用的什么芯片代替刷写啊

网友:
吧型号说下呗LZ

网友:
如果下不了是不是分不够呀?

网友:
我的是170s8 17正屏的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

网友(2011-08-25):
谢谢分享,我写成功了

网友:
正需要呢,已经下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