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WG15L3开机一小时左右开始无规律黑屏

楼主(2011-06-14):
本人有一台联想LXH-WG15L3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小时左右开始黑屏无规律黑屏,送修后没有效果,迅维上查询和下载MCU程序后自己修复成功!
首先拆开后盖4个螺丝!
拆去后盖后把屏蔽盖内的屏线拆去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把固定液晶屏的螺丝拆去就可能拿起液晶屏看到里面的驱动板和高压条了
拆开灯管和高压条的连线!

网友:
这个大的就是驱动板了,要换的芯片就在板的反面
这是换上好的W78E65芯片后的照片!(我也是第一次修这个,编程和拆装芯片没有拍下!)

网友:
这个就是换下的不稳定的芯片M6759
按拆的反顺序装回烤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