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跑到C0是内存报错吗

楼主(2011-06-14):
笔记本诊断卡跑到C0是内存报错吗,我手里有台联想天逸F40笔记本诊断卡跑24  64  52  b1  C0,档在C0,我第一次用诊断卡,不知道这个代码是什么意思,和台式机的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c1的话应该是内存自检 你换内存试试看呢

网友:
内存换了,电压正常

网友:
是内存嘛!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有跳变么。 如果能上1.2很可能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直接出CO的话可能是内存没有被检测到,跑一段到C0的话一般是内存没过完.打下阻值看看正不正常,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可调电源到什么地方···

网友:
没有可调电源,这个公司工具不齐

网友:
诊断卡都是我自己买的

网友:
C0估计是内存,先上个电流表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