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16w总是好保险和40t03gp

楼主(2011-06-14):
宏基1916w总是好保险和40t03gp   烧了换上还是直接烧   以前挺师傅说有个电阻阻值变大我也不知道是那个   求求大家谁修过

网友:
如果只是烧保险,那能不能说你换的保险小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将这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啊

网友(点评):
搞什么飞机啊

网友:
烧保险你还上呀??   串接灯泡 修300V电路  查整流  滤波  开关管

网友:
查一下40T03的那个推动管,那两个小管也是比较爱坏的。

网友:
查300V电源电路,有短路。

网友:
总是少高压部分我该了个高压板上去就好还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顺着其中一个40T03的栅极找,就能找到那个20欧姆的贴片电阻。该电阻开路使绝缘栅悬空而感应杂散电场,场效应管持续导通而损坏。另外,背光控制IC损坏持续输出高电平也会瞬毁低压保险丝或40T03.

网友:
这个管子的哪个角是栅极啊

网友:
一般都是每三个角吧

网友:
应该是R210 10欧那个电阻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个19显示器,也是烧保险,最后查出来是450V120UF的大电容坏了,建议楼主换掉试试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应该是300V短路了把 仔细查查

网友:
学习中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保险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整流桥堆  开关管  过流检测电阻、整流二极管都查下。

网友:
大家请看清楚楼主的故障情况,他说的并不是220V那儿的保险,是指高压电路上的保险,请不要误导大家了

网友:
要么对地短了,要么保险小了

网友:
烧保险说明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那是奇美代工的,高压部分不好修。小芝麻管坏了吧

网友:
色环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将这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啊

严重灌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