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系列加焊南桥挂掉

楼主(2011-06-14):
以前倒是没有注意过,不过前提又遇到一台才觉得不是偶尔现象。前面两台是能正常开机,但是所有USB口都没用
另外一台也是能正常开机,但内置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前天这台系统到滚动条位置卡住,USB口也认不到
    所有这些我总认为是南桥有问题的,于是给南桥做BGA,结果无一例外,一做完直接挂掉,能开机却不能显示了,不管南桥是Intel的还是AMD都一样。我都不知道是我做失败了,还是这个南桥不能做!

网友:
是土炮做的吧,,温度没有掌握好,,

网友:
USB AD线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这个温度我做其他桥大部分都是没问题的
我是新手,但是BGA却是傻瓜式的,上下浮动5度,不至于会爆掉吧

网友:
这个南桥是比较难做  我做过好几个  基本都做好了  但是2个月都回来了   以后接这种机子都修好不保了

网友:
这么恐怖。看来以后的机器没法修了。厂家BGA都加密。

网友:
这个机器什么架构的啊  还没有修过  感觉南桥没有那么难做的吧?

网友:
也不是同个构架的,另外有个型号是5510,不过MODEL都是BL51的,温度最多也只是260,应该不至于把芯片弄爆吧

网友:
5100 3100都一样的 ixp460的桥  板子设计问题  做好侨还会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就没有很好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找到什么解决方法  客户换主板我都不敢给他换  怕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跟客人说维修挂掉的几率非常大,不然客人要是赖起来就没办法了。
可惜的是每次都会挂掉,真够郁闷的。
多数客人都是把机子处理给我们算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垃圾机子 超过300拒收

网友:
IXP460的南桥发热量大.

网友:
南桥bga成功率不高    温度难控制啊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
重新植球,加旱

网友:
重植也搞过,实在是初学者,手太生疏,费几个小时都不能植好。
目前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呢

网友:
搞多了手就熟了,得有信心

网友:
像这种可能芯片本身都有问题不是虑焊。做肯定要挂哦!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