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7M-P,开机诊断卡显示0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6-14):
一块双敏UG7M-P .NV单桥MCP61.CPU AMD5000 DDR2代2G内存。
----------------------------------------------------------------------------------
上诊断卡,开机显示07 不跑码。
时钟灯亮
3.3V灯亮
12V灯亮
5V灯亮
复位灯亮一下灭。
---------------------------------------------------------------------------------------
测CPU供电为1.1V  内存供电1.8V 桥供电1.2V。板子上两个1117分别输出1.24v  3.3v.
CPU供电旁边有个型号为2513场管S极输出1.2V.D极接电源3.3V.
-----------------------------------------------------------------------------------------
想测CPU的工作条件。上假负载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时钟灯不亮。12 v5 v3.3 v灯亮
测假负载供电为0V。时钟也为0V PG 为0 VDDA为2.5V.上真CPU后还是上叙状态。
已把COM口芯片和网卡拆下。刷过BIOS。压桥也没反应。还是开机就显示07.
上假负载后又测不到电。该修哪里呀。给点思路。

网友:
诊断卡换一个试试。看机就07的不是IO问题
PCI总线问题更大

网友:
假负载上的两个时钟都有没?如没有,可查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