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1 急啊

楼主(2011-06-14):
接手一台康柏511 的机。客户反应进水的。不触发。拆机量没3 5.发现 lan_3。3v短路。以为就网卡短路。报了300。拆掉网卡芯片通电3 5 多有 了。会自动触发反复重启。电流从0.01跑至0.35 如此反复。请问是不是不装网卡会这样???
记得以前修过一台HP的台式主板不装网卡芯片会反复读内存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看看吧

网友:
跑0.35应该是CPU还没有工作,你重点检查触发后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有些机不装网卡会不亮机,但一般电流都会在0.9A左右,因为是CPU检测不到网卡才会停在那里,但你这个情况是CPU还没工作应该和网卡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VCORE如果出来的话 你就该看看时钟有没有了 啊

网友:
你那机器还没过CPU,跟网卡没关系

网友:
不装网卡不会这样。看来还是有些条件不具备。看看cpu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看这个电流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进水的本先别乱动 要用你的神眼仔仔细细观察

网友:
的帖子
这个机器我修过! 很肯定的告诉你不是! 这个机器供电不正常,或者没认到CPU就会掉电! 你还是去查供电!

网友:
cpu 有1.0v
所有主供电多正常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故障和这一样 也是跑0.1-0.35A循环跑。是没显卡和cpu供电的 ,修好显卡供电后,就有U供电了。故障和这一样,但这台现在是所有主供电多有。

网友:
应该是cpu不过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