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 风扇转下就停 高手给个思路

楼主(2011-06-14):
我是新手 刚开始学修主板 现在有块主板 上CPU后 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了 不上CPU电源能持续工作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起保护了,自己慢慢查

网友:
电源-时钟-复位

网友:
看看是不是风扇本身问题,换个试下,如果不是看后期有没有短路,也许是后期供电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不插小四口供电,不保护。肯定是CPU供电保护了。看看上管是不是有穿的!

网友:
应该就是CPU供电短路了,查MOS管

网友:
先确定核心供电部分是否正常,不上U看核心供电会不会出来,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另,检查CPU座和北桥有无电感虚焊,掉件,再尝试刷BIOS。最后尝试加焊桥。
另,先要确定CPU是好的,不要上错了CPU。有些板上错U也会这样。

网友:
查查风扇的供电,控制信号,要不就改个长转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中有短路,慢慢查一下……

网友:
CPU供电吧,12V有问题。。。

网友:
U供电出问题了,查查是哪组MOS管短路保护了。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12V负载有短路,小心别烧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