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R45H 暗屏

楼主(2011-06-14):
接机客户说暗屏  于是给顾客报价300  ,顾客爽快答应  于是拆上屏  ,此机为led 屏 而且是超薄的那种   ,感觉没有边框似的  ,上电量了一下屏的led接口 没有电压  ,于是拆机,拆完量到屏线口后面的一个电感对地为o  再量附近的一个较大无极性电容短了(只有一颗短)拔掉,再量阻值正常  ,还有发现旁边一颗保险断路了   补上     上散热  上电屏亮  此机器到此修复   感觉跟sl400的暗屏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了, 能否说的再详细些

网友:
这故障修着  如鱼得水啊   哈哈  不用大动干戈

网友:
暗屏大都跟屏供电有关系的

网友:
能不能发个图片或者电路图,这样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
还是换屏比较爽啊   LED屏太爱碎了

网友:
这钱来的爽,SONY也有像SL400一样的故障,应该不会吧,看来SONY也缩水了

网友:
SONY SR  暗屏   我搞的是9956AL  这个芯片搞好的噢  楼主运气比偶好

网友:
一系列动作被楼主三言两语就把故障问题解决了,下次慢动作回放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