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变20V可调

楼主(2011-06-14):
我一个焊台,三合一的,有电源,风枪,罗铁,电源原来15V,可调。现在想改为20V可调,里面是一个功率管设定电压为27V,是用一只2N3906三级管。现在改20V用什么代换

网友:
看看输入电压是多少,确定在40V以下可以用LM317T做成1.2~30V可调电源,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
  你用的电流大小啊    就是lm317的电流小   最大1.5a吧  好像是   如果不够可以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
2n3906是 MOS  管吧    记得是N沟道   找个差不多的都可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