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变20V可调

楼主(2011-06-14):
我一个焊台,三合一的,有电源,风枪,罗铁,电源原来15V,可调。现在想改为20V可调,里面是一个功率管设定电压为27V,是用一只2N3906三级管控制的15V。现在改20V用什么三极管代换

网友(点评):
东西哪里产的,怎么会有3合一

网友:
要想把原来15伏的电源改成20伏的不是简单的换个开关管就行的啊!

网友:
反馈回路,稳压电路。。保护电路上的原件都要改的。。很麻烦内。。

网友:
小心一改就烧掉

网友:
数码块也要显示20v,换开管管不行的

网友:
来高手啊,懂电路的来啊

网友:
MSI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只要把2N3906的三极管换成能控制20V的就行了,用什么代换

网友:
楼上好多人都告诉你了 不是那么简单改的了

就不会有人告诉你 用什么代替了  烧了落埋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