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6-14):
主板点不亮,怎样检修????具体流程告诉下,谢谢

网友:
你问的也太广义了吧

网友:
老方法吗,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点不亮都有哪些检修流程,有没有流程步骤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得是点不亮啊,就是加不上电,后期没输出

网友:
先检测电源,后检测主板供电:如CMOS、PSON#、MB、SB、门电路等等吧。时序一定要对清楚了。最好的方法是先买本书看看,这样既学东西又省钱

网友:
就是待机正常  不触发?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首先加焊IO不行的话再换个IO    还是不行的话    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