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A/17B/17F 大头不通电

楼主(2011-06-14):
三星17A/17B/17F 大头不通电,说是被雷击了,请求高手指点,不盛感激
三星

网友:
主要查 保险 整流桥大电容 开关管 电源芯片

网友:
雷击的好好查开关电源部分。没什么维修价值哦 好的才100元。

网友:
卖成废品算了,50元一个。

网友:
我昨天两了下开关那里的电压,两只脚都是2.8V左右 ,以前没有修过这种,还请高手说的具体点

网友:
电源维修是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