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SCIS硬盘,能识别,想恢复数据~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1-06-14):
客户单位上服务器的一块SCIS硬盘,是40G的,昨天用着还好好的,今天就发现不行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PCI转SCIS卡可以认出硬盘,电脑的BIOS里面也可以认出硬盘,但是进PE找不到分区,运行所有分区软件,提示找不到硬盘。
本来先头进PE找不到分区,分区表医生竟然启动不了(PS。。。启动不了跟硬盘有关,换一块硬盘可以正常启动)。后来想到,直接格式化然后再找数据,结果所有的分区软件都提示找不到硬盘。。
按CTRL+A键,进入转接卡的程序中,里面有一项可以格硬盘,结果运行了以后,就一直是PLEASE WAIT...等了10分钟,还是一样~
本来想发到外地找专门数据恢复公司搞,但是客户要的急,没办法~

网友:
PE集成了SCSI的驱动了?

网友:
应该先考虑做个全盘镜像
在操作就方便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被您给雷得五体投地啊~硬盘都读不了,怎么做全盘镜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我挂别的SCSI硬盘,进系统就可以识别

网友:
大哥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个工具

PC3000 for SCSI

莫非这个消息更雷你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有PC3000 FOR SCSI,但是我没有谢谢~有了我也没必要在这里问了,您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有PC3000 FOR SCSI,但是我没有谢谢~有了我也没必要在这里问了,您说是不

只要你不觉得我告诉你的处理方案 , 没有雷到你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