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ET-0019-NA 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1-06-14):
那个,其实我是来求助的,其他版块发不了

明基ET-0019-NA 电源板 ic PO168损坏,问下它的5脚供电应该有多少伏,把周边元件换完后为什么5脚供电是2.2V左右,后极无从输出。还有贴片电阻1504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版号:00-003-NA
       料号:9H.Y3VLN.18C
       型号:ET-0019-NA
       序号:ET7A805830026

网友:
在本版块发表维修实例及图纸资料(本站没有的),经审核可直接升级为正式会员。
1、发表维修实例要求图文并茂。至少有维修物料的故障显示照片,因为经常有杜撰和抄袭维修实例的情况,我们无法做出判断。今后发维修实例无实物照片的,一律不予通过。
2、从其他一些维修网站上下载回来的资料、维修经验、图纸一般我们都会有的。因为很多转载自本站,所以发表前请搜索是否已经有了。
3、在本站下载后又上传的,在本站抄袭后又发表的,视为恶意抄袭,直接禁止ID。
4、发表厂家的各种培训资料可最快速度获得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