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上高压条大电流

楼主(2011-06-14):
今天有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供电不正常,改通用的高压条,可怎么都大电流,换了几个都一样,真不知怎么办了!期待大侠来帮助。

网友:
会不会是改供电的时候该错了!

网友:
线路没有搞对吧  ??

网友:
能否说的详细点,这样没法帮你判断呀

网友:
线路没有接对,,

网友:
线路没有结对,或者接反了都会引起大电流

网友:
你说的还不够详细   不好给你多做解说

网友:
大电流不就是短路的意思么     按照短路思维想想吧

网友:
谢谢各们分享啊,是供电对地短路了,学艺不精呵呵,现在在师傅的帮助下已经解决了,多谢,学习了!!!

网友:
这样没法帮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