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BT的佳能MF4410加粉后,请研究过此机器的兄弟给点意见

楼主(2011-06-14):
一台佳能MF4410机器加粉

加粉后出错闪灯

检测不到粉盒

复印出来很淡

型号

计数芯片都换了

硒鼓芯片都换了,还是以样的问题,望接触过此机器的兄弟给点意见

网友:
清零试试。好像这个型号有个软件做复位清零的。

网友:
我遇到的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都换了,还需要清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遇到过此机器是神马问题呢?

网友:
鼓换了一样???我晕哦。。。那就不是鼓的问题了撒。。。

网友:
芯片记的是鼓计数。复印量计数是靠主板来保存的。hp有些网络一体机就需要进入工厂模式复位才可以。

网友:
得换鼓芯、芯片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呵呵  楼主能分享下维修心得么     期待。。。

网友:
换专用芯片就解决了,此款机器通用芯片不能使用,必须要换专用芯片

网友:
呵,,看来还是要专用的啊。。

网友:
呵呵,你换的芯片也特有意思了,还通用的芯片了,晕死,你是在害你自己。

网友:
回复 网友C:

鼓是328的市场里面大多都使用通用芯片270的,
你还真别说,真把自己给害了,客户说我把他的机器搞坏了,汗啊!

网友:
我的是清零搞定

网友:
更换芯片,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带芯片的硒鼓 就是不好用啊

网友:
给楼主提个醒 应该是粉没有加好  或者硒鼓是原装硒鼓 对非原装粉的吸附不好 导致 可以更换鼓芯来解决 或者更换薄些的磁滚轴套

网友:
刚才看了下回复信息 发现楼主更换专用芯片解决 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多种的  我回来再次遇到也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