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用吹枪吹多少温度适合要吹多久才好!

楼主(2011-06-14):
新手维修:显存用吹枪吹多少温度适合要吹多久才好!

网友(点评):
几十秒就可以下来哦,简单很。。。

网友:
400   30秒到1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试试吧,希望不要吹坏!

网友:
还没有用风枪吹过,都是用的BGA呢

网友:
都是380左右看型号决定快慢 试过400度 吹了10多分钟

网友:
怕坏 可以先350左右就可以了,但无铅的这个温度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