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开机电路????

楼主(2011-06-14):
本本的开机电路是不是跟台机得差不多啊???新手不懂!!求各位指教

网友:
有类似之处

网友:
是的,都是那个样子

网友:
有相同之处 但是也有不同的

网友:
我觉得相差很多,要比台式机复杂,特别是IBM的开机电路

网友:
主要是有个电池电源检测切换保护在里面,其他的应该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