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看电流检修流程

楼主(2011-06-14):
按开关键轻微上扬然后会到0处

说明笔记本主板上的待机电路及待机电路之前的电路保护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很大幅度上扬,         回到0 处就说明笔记本电源系统保护了.

维修方法:

第一步:检查3v,5v电路的后继输出是否有短路,用万用表二及管档测对地阻值即可获知。

第二步:检查CPU电路是否有短路

第三步:检查I/O是否有连焊,虚焊

第四步:检查南北桥。显卡的正面的对地阻值是否有微短路情况。

按下开关没任何反应.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后,开关会产生低电平开机电路,开机电路会输出控制信号,控制3v,5v单元。电路正常输出,电流表数字就会往上扬,如果没有动就代表3v,5v单元没有输出.原因有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或者3v,5v单元电路后继有严重短路,这种故障叫做不触发。

维修方法:

第一步:开关是否有电压,接口是否虚焊。

第二步:CMOS电池放电,清楚CMOS的错误信息引起的电源保护

第三步: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测一下南桥正反面相连的元器件是否短路,测USB口的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测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

第四步:检查集成开机电路的超级IO是否有虚焊,连焊,鼓包等.

第五步:检查3v,5v单元电路系统本身,及输出后继是否有短路。

按下开关键停在O.4A处停止不动.

故障分析:按下开关电流表数字到达0.4A处说明3V,5V单元已经正常工作了,但CPU供电单元电路没有工作,所以要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

第一步:用万能表直流电压档测量3V,5V单元电路是否正常工作,测CPU单元电路供电电压是否为0V,进一步判断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CPU供电单元电路的控制型号是否正常,CPU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阻值是否正常。

易损原件:CPU供电芯片:四周带脚的CPU供电芯片如果没打胶的易虚焊。像联想, IBM采用的ADP3205和ADP3207易虚焊。

(1)CPU供电单元电路缺少控制信号:联想,惠普,神舟由超级IO虚焊引起缺少控制信号情况比较多

(2)CPU供电电源缺少内部激放5V供电

按下开关电流表数字上扬至0.4~10A,后会到0处

故障分析: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上扬会到0处这种情况称为开机掉电。

维修方法:第一步:检查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导致输出的功率不够而引起保护掉电。

第二步:检查3V.5V单元电路供电芯片是否虚焊,引起输出带不动负载而掉电

第三步:检查IO是否虚焊,引起3v,5v单元电路或CPU供电单元电路控制信号不连续。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到0.8处,向上摆动一次停止了

故障分析: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一次说明已经有一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第一次自检。不过,所以要重点检查CPU,BIOS,南桥,北桥,建议这个时候配合笔记本诊断卡,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到0.8A处,向上摆动两下停止了

故障分析: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摆动两次说明已经有两次自检,停住不动说明自检不过

维修方法:更换内存,检查内存接口是否虚焊,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重刷BIOS,更换北桥等。

按下电源开关电流表数字到0.8A处。向上摇摆三下停止了

故障分析:这个时候需要外接VGA显示器,看看是否能正常显示,说明笔记本电路的供电已经正常,向上摇摆三次说明已经有三次自检,停主不动说明显卡自检不过。

维修方法:先检查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相应信号是否正常。检查显卡是否存在虚焊,重刷BIOS或者更换显卡

大电流问题:

1.笔记本电脑保护电路中电源口损坏,滤波电容击穿,稳压二极管击穿。

2.公共点后所有公共点相连的各个单元电路包括待机电路,3v。5v单元电路,南北桥内存供电单元电路,  CPU供电单元电路,充放电管理单元电路,液晶屏上的高压板供电电路等中的滤波电容击穿,MOS管损坏

网友(2012-07-04):
谢谢收藏了

网友(2011-06-14):
LZ说的蛮详细。

网友(2012-07-07):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1-06-14):
真是高手呀

网友:
这个思路很管用啊

网友:
方法不错,要来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原创,楼主好功力,我都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
是实际经验的总结
非常实用
申请加精

通透

网友:
楼主弄的很好  对大伙都很有用的

网友:
是啊  收藏了啊

网友:
不错 对新手有用

网友:
很详细,楼主有心了 ,收藏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啊 怎么屏蔽了

网友(2011-07-15):
怎么感觉 上面的回答 有不少 像是 灌水一样啊  对LZ的文章 我看的不是很懂 我技术菜没办法

网友:
比较详细   很感谢!一般的都不是很详细  !致敬   比较适合新手!

酷睿I7啊 楼主

网友:
好贴留名,以后有用

网友:
很详细很有可操作性,谢谢楼主!以后我就按照以上步骤修本本了……

网友:
很详细,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公共点。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分析得相当透彻呀,哈哈。。

网友:
楼主还说得详细,可看

网友:
大家说的对初学者很实用,确实没错,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在哪看过

网友:
X  昨晚刚看过  今天就发贴了

网友:
电路就是复杂啊  笔记上有多少个不同的电路

网友A:
公共点就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进来,比如说IBM16V是电压进来,供给所有供电,比如3V5V,称为公共点

网友:
讲得很好啊,看来你搞维修有几年了,我现在技术含不行

网友:
写的真清楚!也能看懂,楼主!真厉。

网友:
我咱啥也看不到?

网友:
爽啊,蛮可以的,要的就是个。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就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进来,比如说IBM16V是电压进来,供给所有供电,比如3V5V,称为公共点

公共点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隔离电路前面的主电压对不?

网友:
简单明了,谢谢分享啊

网友:
学到不少了,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2011-11-02):
很好的方法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