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l200 充电电流3A,充电电感有嘶嘶声....急呀!!!!

楼主(2011-06-14):
此机型号为:satellite l200  板号:MiAMI 10
      此机来时为不触发,拆机发现U3 BQ24721 电池充放电芯片 上面烧了一个小洞,不用说肯定是它坏了,料板上没有该芯片,只有订芯片了. 等了三天,芯片终于到了,拆下坏芯片把好的换上去,可以开机了,进系统发现电池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问客户电池是否好的,客户说坏之前可以用电池的开机的,看来电池没有问题.还得拆,拆机发现电感L502对地0欧,组合管Q507短路了,拆了Q507不短了,Q507是个双N沟道的组合MOS组 找了半天,找了一个上去, 焊好后可以用电池开机了,进系统发现右下角图显标 "正在充电",但电量不增反降,郁闷了!!!!!还发现装上电池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表0.3.....0.6的乱跳
     不知道应该怎么查了 高手指导下,有修过此故障的赐教!!!!!!
附上图纸: MIAMI10

网友:
上传的图纸怎么样才不用扣分呀?

网友:
沉得好快,有知道怎么修的同行,说说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电流太大了,你换过电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一开始插上可调电源充电电压还正常,过大概4 5秒钟,就突然变成3A左右,电感开始叫,开始发烫

网友:
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呢,也有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Q507是个组合管,我把了2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的,可惜我没电池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弃了,还给客户了,反正现在插适配器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后面有短路电流也很大的,你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