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33 321G不知道是干什么的IC,有PDF的分享下

楼主(2011-06-14):
跑线路发现1号IC W33 321G的第三脚接地,第五脚与2号芯片ISL6266的第七脚(看过PDF资料第七脚是VCC)相连,同时还有3号设备LM1117的第三脚提供输入INPUT信号,现在不知道W33 321G的PDF图纸,就晓得这个IC是如何进行电压转换的。有知道这个IC的帮解释下。

网友:
楼主看清楚了没?应该是CPU供电IC  W83321哦.

网友(点评):
这个是内存供电用的

网友:
谢谢提示,难道我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他的PDF。现在懂了

网友:
不同主板可能作用不一样,遇到MSI,eCS是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
w83321g场管驱动芯片,也有用在内存供电上的,楼主这里用在CPU供电上,作为从芯片。

网友:
顶个楼上的,

网友:
和9202,9214工能差不多呀

网友:
w83321   是内存供电芯片  有时也用它给北桥供电。一般在昂达,七彩虹,盈通,杰微主板上比较常见。

网友:
内存上拉供电的驱动芯片,一般昂达板子上用得最的。

网友:
应该是W83 321G把。 我用过321S代换过,可以用,呵呵

网友:
是个控制内存供电的

网友:
楼主的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内存电压控制芯片,这种芯片大部分用在桥供电和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