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正屏,换不同型号的为什么掉电呀,

楼主(2011-06-14):
T42的正屏,换其它本上,不同型号的屏为什么掉电呀,接口一样,大小一样,求解,
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供电不一样啊

网友:
看看 有没有码片 如果有 就换把以前屏的码片换上

网友:
正常哦,看屏后面的型号,部分屏不通用

网友:
屏是不是反接噢

网友:
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上。

网友:
码片不一样,把原装 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怎个掉电法 说清楚点 还有高分屏与普分屏也不能通用

网友:
是不是高分上低分了,烧了下面的供电保险了所以掉电

网友:
估计是把屏线接口那里的保险烧了...

网友:
很有可能低分上了高分屏将F3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