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ll VM8 3v/5v输出短路求解

楼主(2011-06-14):
DELL版号  DAOVM8MB6DO ,待机从005掉到003灯一闪而灭,量3/5V芯片MAX17020 +3.3V_ALWP待机是1.6V ,而+5v_ALWP为0v。明显输出后级有微短。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查,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先看看电容是不是短了,电感位置

网友:
依次断开每一级负载断开那一级电压正常就是那一级有问题

网友:
后级估计不会有短的,短路电流不会这么小,重点应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