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ds极相通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1-06-14):
MOS管ds极相通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把MOS管放电再测,如还通,那肯定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的MOS管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2013-07-13):
这个可以在路测量吗?

网友:
在路也可以,只是不太准确,大概判断而已

网友:
拆下来先短接再量:红笔点D极,黑毛点G极。或点G极和S极,若短路就是坏了。代换是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有的板上的上下管型号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