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M RUN-ON 信号

楼主(2011-06-14):
DELL   630M   按开机键 电流 到 0.16A停,,测电压: 3VSUS   5VSUS   1.8VSUS  1.5VSUS   1.05VSUS   电压都正常 ,CPU没电压,,测到从EC里发出一个 RUN-ON信号没有出来.。。

                问下 RUN-ON这个信号出来需要什么条件 ,,,什么时序,,,,,,,,,,,,

                                                                  求解............................?
.

网友:
先看下suspwrok出来的话,sus电压应该全都出来了。跟sus同步的有一个网卡的3v,有时候网卡问题也会不开机。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看南桥是否发出SLP_S3#给IO,IO如果没收到SLP_S3#是不会发出RUN_ON的。

网友:
开启电压吧

网友:
南桥换过了,,,PWRBTN也跳变,SLP_S3#  SLP_S5# 就是没有电压出来   S3# S5#也没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换过了,,,PWRBTN也跳变,SLP_S3#  SLP_S5# 就是没有电压出来   S3# S5#也没短

网友:
SUSPWROK  有高电平

网友:
主板修好了。。。是5VSUS转换为5VRUN后级短路,,,不明白了,5VRUN后级短路,为什么,S3  S5  信号都出不来.....           解....................?

网友:
回楼上的,可能是5VRUN出来短路,马上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