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道长2010-6-14最新作品。秒杀RAM。

楼主(2011-06-14):
同行要求处理的垃圾内存。一天搞定。 今天是修理。所以速度很快。因为维修要求工艺不好。PCB不用换。修理好就不管。
上土炮:CK模具。857D风筒。技嘉EP35C-DS3R 内存特制维修台。技嘉945特制测试主板。ASROCK AMD特制AMD专用条维修台!RST PRO3 MTP。。。AMT。

处理分析:220电阻爆头!颗粒短路。烧板。地址线路坏。
内存很简单,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都似焊颗粒。道长从事本行业这样长的时间体会。就一个-- 焊接速度和工艺,工作强度很高。
修理一天几十条内存做BGA 的量。可以当 修主板做桥一个月的量。 要求眼睛要好。手脚要麻利。速度越快越好。
空气污染厉害。超过30岁的朋友或者体力不好的朋友不适合这个行业, 现在内存便宜白菜价格。 只有靠量大才有出头。
小打小饶。没有什么搞法。一天少于30-50条的量。做起来没有什么激情。

内存维修没有什么神秘, 现在9成DDR2DDR3以上不需要靠 几W的 单片机分析故障。土炮就能解决。设备也是最垃圾的。

网友:
道长;自学内存维修难么,还什么硬件跟软件

网友(点评):
一天就会!很简单。 设备我不是说明了。帖子上面我已经说了。

网友:
道长收徒不?   算我一个

网友:
测试维修设备 就我上面说的那个。。。。。。。。。。。。。。。。。所以我怕新人不清楚! 我每次发帖子都写一下。。。就这个原因。

网友:
道长的意思修内存就是一个“焊”!

网友(点评):
对。。就一个字 焊,使劲焊。。。。。。。。。。。。。。。。

网友(点评):
速度要快。。。。越快越好。手脚越麻利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嘉EP35C-DS3R 内存特制维修台。技嘉945特制测试主板。ASROCK AMD特制AMD专用条维修台!RST PRO3 MTP。。。AMT。
这么多特制,怎么特制法?

网友:
道长每次干活都要先介绍下道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1115-1-1.html
[内存维修] 您目前维修内存的设备和软件你都用了那些。投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7423-1-1.html

网友:
看来够专业的

网友:
没几十条没激情

网友:
道长的每一帖都提出来要焊工过关,要快要准,我等新手要勤苦练功才行啊

网友B:
之前修一张显卡,重做显存4片,D5的,,没有钢网,做了我一个多小时,D5是两边5排锡球,只能植到4排,还有两排,要用两钢网一边一片,才能搞定!那个模具估计很爽手啊!把CK模具影出来,我们见识见识,道长!

网友C:
问个问题金手指烧掉了一两个但是还能用.道长这种条子能有别的方法朴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一张显卡,重做显存4片,D5的,,没有钢网,做了我一个多小时,D5是两边5排锡球,只能植到4排,还有两 ...

DDR2 DDR3 内存颗粒全套CK模具都有。 还有显示卡的 DDR2 DDR3 DDR4 DDR5 我都有,我现在少搞显示卡加工,卖给师弟做显示卡翻新去了。没有这个植球武器。你生产内存速度根本提不起来。我现在有这个武器做双面内存16个颗粒不要10分钟一次性搞定。换一个新PCB!一条新内存就加工好了。没有这个东西 一天搞几十条内存的 BGA。人肯定要虚脱的。由于东西比较特殊,不提供设计图纸,我花很长时间改进摸索,找人定制的。不发图片免得有不酿商人复制道长的设备。倒卖赚钱。
还有道长不是卖内存设备和技术的商人。我不靠这个赚钱。入门的内存技术我可以免费指导。

道长不是很保守的人,能说的东西就说,不能说的就不说。 不像现在淘宝有很多人倒卖 内存维修软件,测试卡。测试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金手指烧掉了一两个但是还能用.道长这种条子能有别的方法朴上去吗

不用补,一般都VSS 或者VDD脚。 我建议是换个新PCB板,加工成新内存条,装新机批发卖算了!
当2手卖不补也可以,要补就用502胶水搞一下也可以。很简单。

网友:
道长那个X38是什么软件?

网友D:
批量做是不是用刷锡膏植球的方法,钢网厚度做成工厂SMT丝印钢网那么样,效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批量做是不是用刷锡膏植球的方法,钢网厚度做成工厂SMT丝印钢网那么样,效率很高的

DDR1可以刷,DDR2DDR3最好是植球。锡糕不适合BGA颗粒,强度不好,刷的颗粒大小不均匀!时间长容易虚汗。
我朋友工厂有SMT机,我量少就懒得发工厂了。

网友:
请问道长,吹芯片的温度大概需要多高呀,我一吹芯片就爆啦!

网友(点评):
火力380-400。风力4-5挡!857风枪的标准,其他牌子不清楚啊

网友:
全套设备爆光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后大涨见识,感受高人气氛了!

网友E:
没有说的这么简单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说的这么简单哟
呵呵。。。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网友:
道长威武啊

网友:
内存量不大的话,难生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