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rom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楼主(2011-06-14):
我有块Asus P5GD1 PRO主板bios可能有问题想把BIOS重新刷一下,可是DOS下不会刷,只能在编程器上刷,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都是rom格式,在编程器上刷不了,需要BIN格式的。请朋友指导如何转换或者提供BIN格式bios的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不可能哦,编程器照样能刷rom

网友:
编程器自带软件,读取出来
保存bin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所说,实在搞不懂就直接更改扩展名,把ROM改成BIN

网友:
把文件的类型扩展命打开,修改下就OK了

网友:
ROM和BIN文件直接可以互相改,编程器两种都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
其实什么都不要改,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在打开文件的时候选择所有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改,直接刷就行了。

网友:
直接就刷,一样的啊

网友:
都是二进制文件,只是文件扩展名不一样,直接改名就OK了

网友:
直接刷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DOS 下刷  必须硬盘为 FIT 格式

网友:
都是二进制的文件为什么要改呢,现在一般的编程器都能识别这两种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