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笔记本电源漏电的处理

楼主(2011-06-14):
故障现象:笔记本用电源供电时漏电,有电麻感
故障原因:电源适配器直流输出有感应电
处理方法:用电容对地线泄放感应电
详细内容:
    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采用了开关稳压电源,它的高压输入和直流输出是用高频变压器隔离的,但是有的电源仍然会漏电。
    最近我朋友的本换了一个电源,使用中有时碰到本上的金属部分,会有电麻感.我帮他检查后,发现新的电源直流输出插头上有感应电,用电笔量,氖泡发光;用数字万用表测(交流电压200V档,表笔一支接市电零线,一支接新电源插头正负任意一极),显示89V;用指针万用表测,指示40V,同时再接上电笔,氖泡不发光了。打开电源外壳仔细查看,没有虚接搭焊的地方,散热片也没有太靠近交流输入部分的。于是接上交流电,用电笔小心测量,发现所有直流部分都有电,因此怀疑是高频变压器感应的虚电压。
    那么怎样降低或消除这感应虚电压呢,朋友的新电源用了3爪的交流电插头,线也是3芯的,黄绿线在电源壳里空着没接。我就想到用电容器的“隔直通交”作用把感应电从黄绿线(接地线)放出去,这样假如电源漏电还可以使市电漏电保护器跳闸,保护使用者的人身安全。我使用的是两个105/400V的1uF无极性电容, 它们并联之后联接在笔记本电源输出端正极和交流输入线黄绿线之间。 在电源内适当的空间加装好电容, 通电测试,电笔不亮了,数字万用表显示只有3.47V, 改造成功了!再加一份电路连接图
    后来我又测试了另外两个笔记本电源,和同样使用开关电源的USB to IDE/SATA电源,它们直流输出插头上也都有或多或少的虚电压,只是还没有达到使人有感觉的程度。

网友:
我打字不熟,上网不多,除了工作,业余帮别人解决点电器小问题,但是只要我发的帖子有问题,我看到了一定回复。

网友:
电容的图片只是表示外形一样,参数以文中为准
最后一幅图发的靠上了!

网友:
这样安全吗?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的电源刚刚买还是去换个好。。。你这样弄家里的电线线路必须要有很好的接地。。有些老房子是没接地线的。。。像你这样的情况不需要接电容。。只要把输出直流端的负极直接和地线相连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外的电容。。。输出滤波电容就可以虑掉感应交流电压

网友A:
我想关键还是有市电有地线,如果市电没有地线,还不是一样有电?

网友B:
直接接地会同时把输出的直流电也加在人体上的,不妥吧

网友:
从电气角度考虑是安全的,它相当于给笔记本加了一条接地线,台式机不是都接了地线么

网友C:
你写得还不错,值得学习,以后要多发些笔记本维修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关键还是有市电有地线,如果市电没有地线,还不是一样有电?

也许是因为我本职是搞电气的,领导时刻都在叮嘱安全用电,安全事故也常敲起警钟

我的想法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安全的用电环境,这个设计没有地线当然不行。

但是有地线时它能减少人被电到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写得还不错,值得学习,以后要多发些笔记本维修的经验。

经验我真的没有,我的名字 start0 就是从0开始的意思,虚心向各位学习,以后有了经验一定不会吝惜,也让同行少走我的弯路!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直流点怎么会到人体上呢??我的叫你把负极和底线相连。。不是叫你正极哦。。正极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地会同时把输出的直流电也加在人体上的,不妥吧

输出的直流点怎么会到人体上呢??我的叫你把负极和底线相连。。不是叫你正极哦。。正极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直流点怎么会到人体上呢??我的叫你把负极和底线相连。。不是叫你正极哦。。正 ...

直流电加在人体上用图来说明好理解一些,

直接接地可以有相同的降压效果,但使用电容更可以以防万一,因为它对于直流相当于断开的。
非常感谢 快乐的飞翔 的关注

网友:
学习学习呵呵 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太专业了  牛人

网友:
你再多发些经验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样能看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