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花屏,花屏后风扇马上就停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6-14):
如题,花屏后显卡风扇马上就停了,这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大花还是小花如果大花的话有可能是GPU虚焊导致12V短路

网友:
根据经验,查供电吧。花了以后查。
供电没问题就加焊GPU。风速3.温度200 2分钟。300一分钟。在慢慢的把温度升375°。坚持2分钟。自然冷却。

网友:
估计是显存短路损坏,造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