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有故障会导致无法安装系统吗??

楼主(2011-06-14):
如题,曾经遇到过一次,如何检测内存条,不用排除法的情况下
安装

网友:
当然会影响装系统

网友:
肯定会啦。可以用GHOST光盘里的内存测试工具测试一下。

网友:
会影响,装系统,内存是CPU与硬盘数据传输的介质

网友A:
会影响,有时就装不进去

网友:
既然装系统有想到内存 换个内存在装 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会影响,装系统会蓝屏

网友:
现在新的内存价格便宜。小问题多的要死。

网友:
现在很多内存都是专用条

网友:
应该会有影响的,换一根试试

网友:
内存测试软件

网友:
内存条颗粒坏了是装不进系统,但是还可以用来测试主板,我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1G条

网友:
会装不了系统

网友:
好多笔记本只要看三个小锁灯就可以看出来了 自己没事研究一下

网友:
lulu08
的帖子
内存问题有可能在装系统时蓝屏...

网友:
肯定会了会死机

网友B:
肯定会影响啊,用系统里的内存检测工具啊,

网友C:
肯定会影响啊。PE有时候都进不了、ghost过程、ghost完后的安装。都有可能会出问题。
用光盘中的内存检测工具。能检测。四个绿色的内存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用rst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坏了

网友(2011-10-03):
当然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