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开机只有0.06的电压维修实战

楼主(2011-06-14):
今天修了一台DELL的机器,开机只有0.06待机0.01正常。这种情况明显是电压都没有出来,直接拆开测各个大大的电感,这些电感必须要有电压才正常么,有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给北桥供电的电感没有电压,芯片型号为ISL6227CAZ,去网上查芯片引脚定义查得此芯片是一边输出1.5V和1.8V的,而一边的1.5V已经出来了。确定了1.8V是给北桥供电的。因为这个芯片的1.8V电压是由IO控制开启的,为芯片ISL6227CAZ的21没有电压的跳变,开启信号没有电压的跳变明显不是正常的,而当我测到芯片的另一边输出1.5V的开启信号有跳变的时候就意识到可能是IO那边的问题,由于D410的IO是桥式封装的。所以没敢动,小弟刚修笔记本不久不知道,芯片一边输出电压一边不输出电压是不是跟开启信号有关系呢?这个芯片换过,故障依旧!明天打算去把IO换掉看看。

网友:
是的,两路开启,IO开启另一路你就查IO这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要等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供电之后CPU的电压再出来的?CPU是最后出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