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8205风枪能否改装手柄

楼主(2011-06-14):
我有一个老式的AT8205风枪,手柄坏了,要换一个手柄,但现在网上卖的8205手柄的电源全是直插式的,不用开机盖就能安装,而我的AT8205因为是三---四年前的东西,是要把机盖打开安装手柄,另外这种手柄已经停产了,我想请问一下,能否把现在流行的AT8205手柄改装成老式8205能用的方式,如果能,要怎么改?请多指教

网友:
这还是不要乱改啊

网友:
很简单,买个5芯插座换上,把线接对就行,两根是测温探头,两根是220V电源,一根是接地线,探头线分正负。

网友:
重新买一把吧!价格也不贵!300-就OK了!看看我的图,配此支架,你等于多了条手臂去干活了!轻松多了!此支架我有的!!

工具要良好,状态佳,好赚钱,相反:状态差,很耗钱!!出入是两倍以上的!!

网友:
拆开研究下,接这几根线 还能难倒 干电脑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