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块显卡,有点曲折,分享一下(已补上图)

楼主(2011-06-15):
GTX260+  供电部分烧毁,P654板型的,4项核心供电,目测4颗上管几乎烧成灰,镊子一捏就碎..按客户描述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坏掉的,并伴有明火,my god,测量核心及显存阻值正常,觉得还有点希望
小心清理掉烧掉的元件,好象经过高温火烧塑料都熔化到一块去了,焊盘都翘起来了,,不过量了下焊盘并无断路, 只有其中一只管的控制极焊盘脱落,心想问题应该不大,飞线搞定
换上所有烧掉的管,上机前测量发现刚才飞线的控制极依然断路,难道线没焊好?从新加焊了次,还是断线, 找到电源IC NCP5388 4项PWM控制器,G1-G4分别连接4颗辅助驱动IC NCP3418B,输入线路测量正常,后查其中一颗3418B输出控制极的一颗电阻开路,可是看白皮书中的推荐电路此处并无此电阻,而是直通的,原先烧毁的情况就是因为这颗电阻开路,导致上管不受控, 加上客户使用的垃圾电源,才导致一连串的烧毁, 同时测量其他3颗3418B输出极阻值均不相同,分别为1欧 16欧和24欧,索性全部换为0欧电阻.
测量OK 上机测试,
谁知一开机,,吱吱吱几声青烟冒起,,赶紧关掉电源
测量一路12V直接对地短路,GOD~神马情况!
目测并无明显烧毁的元件,闻闻味道,MD整块PCB都是那种烧塑料的味道,闻不出哪出来的...
测量新换上去的上管DS均短路,拆下来量管竟然是好的,,好吧,只能一个一个元件拆了,
断掉12V电感,下掉12v贴片电容若干,依然短路,下掉电源IC 及周边12v元件,还是短路,有点茫然了,,,点根烟休息休息,好好从新理下思路
想到PCB是烧焦的 铜铂层都翘起了,会不会PCB层与层之间短路了?GOD~这可是12层的板啊 难道就这么报废了?
于是报着侥幸的心态,把铜铂层一个一个用烙铁加热掀起来,终于到其中一个上管的D极铜铂掀起来后 不短路了,可下面的PCB全是黑色的灰,类似铅笔粉,万用表打居然有值的!难道是高温烧过以后改变了绝缘层的物理特性?
手上没有修复PCB的绝缘油,如果用高温胶带补上隔层怕不保险,想来想去,索性放弃这组输出,改为三项供电...于是直接用硅胶封住它,并割掉多余的焊盘,免除后患.
全部处理好以后,再上机测试,这时候只能一手放在电源开关上(随时准备关掉电源) 企求上帝保佑了.
滴一声,自检画面亮起,哈哈,开机声此刻是如此的美妙!
成功进入系统后没敢测试,直接提取显卡的bios,降低核心供电电压,并改低频率刷进去,毕竟已经少一项供电了,供电鸭梨相对原来的还是要大,这样比较保险.
重启后开始循环测试3D通过,终于活过来的,此卡算是修复了.
第一次写感想,写的比较乱,,维友们见谅

治虚焊,不含糖 + 5 厉害!

网友:
是够曲折  有图就好了

网友:
看来LZ 还是有真功夫的。

网友:
原来要把图穿到相册才能直接显示出来,

网友:
LZ修这块260显卡收多少米啊?

网友:
PCB板里的线都烧短路了,还能继续修下去,佩服楼主。

另外,楼主说上管失去控制导致烧板,为啥呀,控制极无电压场管不导通没电怎么会烧呢?P沟道的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卡是垃圾价跟客户收来的,因为烧毁的太严重,本没有把握修好的,能搞定它真大部分是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不至于此,但是你设想下,如果在导通的状态下断开G极 瞬间由高转低电平 是有可能双向导通的,由上管失控烧管或烧芯片 我也碰到过好几个,都是NMOS,当然平时不会特地这样去实验,修的时候还是注意下吧

网友(点评):
道理上说不清,就当做维修经验吧,也不错。

网友(点评):
这是MOS管的基本知识呀,MOS管不能开路使用。

网友(点评):
理论是基础,实践是经验。两者结合起来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nibitor就可以改了,你操作下应该就会了,不难,驱动之家有下载

网友:
呵呵!    LZ   有 很牛   啊  我见到  烧伤的显卡就头疼       也能修   就是  看不了  那黑乎乎的样子!

网友:
佩服!佩服!多向楼主学习。谢了~经验才是最宝贵的

网友:
楼主够牛,今天学习力,不过显卡烧成那样,显卡发热量大,可能修好后,散热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卡也只能留给自己用了

网友:
楼主继续发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分享经验,支持一下楼主的成果!

网友:
要向楼主学习,思路很清晰呀!对我们新手来说,维修的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的确功力深厚啊。
PCB断层、烧短路了也能修复啊

网友:
运气好,这种问题,一般都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