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亮

楼主(2011-06-15):
今天拿到了一款HP cq40开机黑屏,可是外接显示器能亮,怀疑是高压板,用表测量俩个19v正常,剩下5颗针,有两颗是底线排除后,那三颗针一组的应该是3个3.3v吧(自己猜测)可是仪测量得知都没有电压,于是量主板上连接液晶屏插槽上对应高压板上那三颗没有电压位置的针,发现液晶屏插槽上那三颗对应的针也没有电压,现在我觉得保护隔离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外接显示器都亮了,排线我也测量过了,没有问题的,我有飞了三颗3.3v的线给高压板没有电压的三颗针可是无果不亮,我现在矛盾的是我怀疑是高压板坏了吧,可是主板上连接液晶屏插槽三颗针也没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呢?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很多,经常误判是显卡问题,可以拨开屏线看看有没有断。

网友:
如果电压都不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显卡虚焊了外接正常不一定显卡就是好的,一般显卡虚焊的时候,做BGA前吧胶挑掉后,再测试下,有多时候都能显卡了。不过BGA还是要做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内屏是很暗还是没显示。没显示的话不用动高压板的。

网友:
用外接高压试一下,这样可以判断是哪一部分出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屏线坏的多

网友:
只要楼主BGA不是太菜  做显卡必好   但是还是建议换升级版显卡631 此乃显卡门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很多
你把那个线打开你就知道了,线容易断

网友:
对 先用外接高压条点点屏试试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隐约记得这本本是ATI的显卡把。。。不知道说的对不

网友:
这本很让人头疼的外界很多都是屏线问题。你说高压板没电压先看工作条件都满足不啊供电正常了看显卡开启。和亮度调节。外接个高压板看看屏是不是暗屏不就是到那的事的吗

网友(点评):
同意,要么就是高压开启信号(显卡或者是EC发出)问题,要么就是屏线或者是屏电路故障!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惠普CQ的屏线比较容易坏哦

网友:
这情形我试过好几台做显卡就好了
如果是集成的话那就做北桥

网友:
外接能亮说明没问题,看屏里面有没字画面,如没有查屏供电,外接高压板点灯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先做下显卡看下,,,在排除

网友:
pwm高压不上这样测的

网友:
这个机器瓶线好像是满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动高压板的话,那就是说明屏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完全没显示,肯定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可能是屏本身,也可能是主板或屏线

网友:
CQ40好像板号是不是LP4103或是LP4102的独显吧,这还不容易,看下各个点到显示芯片都留有测试点的,先找好各测试点,然后再开机量。大概都是芯片直接到的LDVS接口的。不是屏以上的问题,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