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IBM显卡防止爆珠的方法

楼主(2011-06-15):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只是不曾想到过。水的温度在100度 。我们在做联想T61 T400 R400 ........ 旁边的南北桥靠的很近,很容易爆锡。 拿卫生纸 或者吸水较好的海绵。 泡点水 然后放在南北桥上面,这样怎么加热显卡, 南北桥的温度始终在一百度。一百度会爆珠吗?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可以用此法 在台式机主板上做BGA时很有效的防止爆电容。特别像做775的底座很容易爆电容。暴起来放炸弹一样。可以在电容的顶上放湿卫生纸。

网友(点评):
三层隔热纸!效果一样。只能说楼主你这是最省钱的方法

网友(点评):
在你之前已经有过一贴和你说的一样了。

网友(点评):
不怕水跑到里面去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 我试过的 大家放心用

网友:
有效吗,我知道在上面放个小散热片,但没放过湿纸

网友(点评):
我式过了 你放心用吧

网友:
放湿纸,一开始加热时没事  温度高了会不会着了啊,

网友(点评):
燃了还要等纸里的水蒸发干了才会,按理说应该不会

网友(点评):
兄弟 肯定不会了 你不明白物理原理吗 最低着火点

网友:
我感觉等水干了,纸会着火的

网友(点评):
纸的燃点应该不止三百多度吧。

网友:
这个放法我来试一试

网友:
用湿海绵是可以的

网友:
会不会干着火,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点评):
测试的话,用料板放干纸试试咯,等你的答案哈。

网友:
我是用高温胶纸直接贴在桥上面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锡箔纸的、楼主的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有道理 丨i不到100就不吸收温度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有创意。只会不会很快蒸发而达不到减温的效果呢?

网友:
这样会不会影响显卡加温呢.

网友(点评):
只放在显卡以外的地方,不会影响吧,水有威力,但不至于那么大吧,哈。

网友A:
就怕纸干了着火了,呵呵,挺有创意的,不懂有没有人做具体的偿试,等拿一块废板试一下

用废板试下,不错的,

网友:
这样做过的同行们都冒个泡,反馈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纸干了着火了,呵呵,挺有创意的,不懂有没有人做具体的偿试,等拿一块废板试一下

着火是不可能的,顶多水蒸发之后会冒烟。

网友:
没试过,觉得挺玄乎的。不都用锡箔纸吗。

网友(点评):
一直都是用锡箔包着,效果应该不怎么理想吧。

网友:
还是海绵好用些吧,卫生纸干的太快了

网友:
估计会着火起来的.原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
昨天IBM T43硬盘时认不 时不认!加焊SB,NND灌黑胶的,加焊直接爆珠,那就i拆下来重值呗!
显示就在边上,上面还有个铁块。焊完SB。NND显卡也爆珠了,无语
显卡也重值

网友:
应该挺实用的吧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试过的 我今天傍晚做了一个 旁边隔了4层锡箔 显卡掉2点

网友:
呵呵
搞个高温海绵好点加水好点!

网友:
不会着火把

网友:
没试过,水要是太多了 会不会影响桥呀

网友:
没试过 我想湿纸不会干嘛 干 了后会达到燃点的吧

网友:
昨天我试验了一把,不行 加上湿纸后,BGA加热到平时无铅最高.再加上延时都不行,一点都不动,拔了两次都没成功.后来就没敢再作了.确实桥里不会爆锡,但很会影响到化珠,最后还是用老方法,很顺利就拿掉了.我在 IBMT400机子尝试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方法我们这的人经常这样做。

网友:
好方法,回家试一下

网友:
用海绵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还没试过 有空拿两块料板试一下

网友:
我不是记的有卖那种锡纸的吗 我天天都是用那个 不会变形 更不会爆

网友:
我感觉等水干了,纸会着火的, I*

网友:
个人觉得不靠普 水进到板子里咋办叻 ?

网友:
没用过,还是用锡纸吧 用海绵怕它着火

网友:
不能用锡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