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945GC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15):
盈通 CI945GC战神版主板一片,客户拿来故障是无复位,查供电正常,时钟无输出,直接将时钟旁边两个开启信号的管子拿掉,复位正常;上U,跑01,貌似还没过内存,查内存,桥、各个供电,时钟,信号都正常,I/O,谐振电容,晶振都换过,还是没有进展,怀疑是时钟芯片RTM875T-511坏,因为谐振压差都在1.6V左右,偏高了点,请问各位兄弟,这个野外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维修陷入死胡同。

网友:
你搞了时钟也不会好,老实查那两个开启信号吧

网友:
01根本就是主板没有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用此法修复的板可能比你看到的板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跑01 不是上电就是01,有时候跑04

网友:
碰到二块盈通板都是CPU供电管容易烧,有次V星板无复位量晶震一个1.5V,一个没有,挖掉谐振电容好了的,换个单核,双核CPU试下,01,04感觉有可能是BIOS,然后打下CPU假负载的点,没事的话再找组管子换下

网友:
管子要是没坏的话,供电还是有问题。

网友:
一般就一个问题被自己搞晕了]

网友:
楼主 现在解决了吗 我的现在也这样了  过U又像没过  示波器打出 反复读内存 且过不了 就复位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直接把时钟附近的三极管拿掉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呵呵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跑01好像不是在检查内存哦

网友:
zhege 的确比较难修

网友:
01就是 不过内存吧

网友:
我的主板时钟芯片是RTM875T-511我一个RTM875T-531好以用旦是一次开机有显示进BIOS就矛显示请高手是什么?

网友(2011-07-24):
CPU没时钟,重点查你拆的三极管到CPU之间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