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45复位电路维修

楼主(2011-06-15):
主板型号:和硕IPM45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
检修过程:首先通板检查供电,无异常。
跑ATX的PG到南桥的线路,因IO芯片和ATX插座没有取下,主板无门电路,跑线时只发现ATX的8脚到了IO,
所以大胆猜测I/o的71脚发出复位信号给南桥,I/O的71脚电路图如下:

测I/O的71脚电压为1V多,和正常主板对比发现电压偏低。断电测822排阻左边第一个电阻的阻值为8.4K,
排阻阻值变大,更换。再测电压为3.3V左右。主板正常跑码,修复。

网友:
   822排阻 是排阻在主板上的料号?还是他就是8.2K的电阻啊?如果是8.2K的电阻、貌似讲不通啊

网友(点评):
就是822排阻,阻值是8.2k。

网友:
   如果是8.2K的电阻  量的8.4K也算正常吧  在说变成8.4K也不会把3.3V拉低成1点几V啊  要是那个电容坏了 还可以理解

网友(点评):
0.2K是多少?200欧也是个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