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无回路

楼主(2011-06-15):
手里有两块高压板通电测试灯管亮一下就灭了(灯管没问题),而且灯管只亮半截。我把上面的电容、高压包都换过了还是一样。闲来无事想弄清楚,希望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一般高压线圈坏的较多啊,你可以更换下试下

网友:
把保护脚挑起来用着没事。

网友:
高压板需要开启电压控制的,可以加一个模拟开关电压。

网友:
高压板接了12V电源、5V开机、地线。还要开启电压控制?

网友:
高压板的高压发生电路和亮度调节部份都受控于驱动板 你所描述的去保护可以灯管常亮 并正常工作 那就要重点检查高压电路中的过流过压保护支路 一查有关阻容是变质 二查是否有脱焊虚焊 去网上查找有关高压控制IC资料 很容易搞清楚比校电压基准电压 延时滤波等相关部份 有针对性的予以修复也末尚不可

网友:
有那闲工夫啊,两个变压器换掉呗

网友:
两个变压器都换过了,谢谢6楼提供的思路~!

网友(2011-07-18):
不用问了一定是变压器的问题 那边的灯管虚就换那边的一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