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进不了系统卡在LOGO画面

楼主(2011-06-15):
各位前辈,小弟刚接触笔记本维修,没什么经验,所以对手中这台HP4416s引导不了卡在LOGO,硬盘我换过,也不行,就无从下手,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哦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把外设都拔了试试

网友:
全板供电查一遍有无异常。刷BIOS,换IO。

网友:
把外设都拔了试试。。。

网友:
BIOS,,,没设置好,,,进硬盘的格式没调对

网友:
外设,BIOS,南桥

网友:
换显卡试试,保你好!这个问题修过好几个了,不知道为什么ATI的显卡真的很爱坏,不像N卡是虚焊。

网友:
还有就是它能进BIOS ,但在BIOS中设置,除了时间以外都保存不了。

网友:
论坛里好几次有人问这问题了,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先进bios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分享经验,该机器刷了BIOS就正常了。

网友:
呵呵 LZ点挺好           还好不是别的问题

网友:
应该耍BIOS就OK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学习下经验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刷一哈试一下嘛

网友:
换U试试,不排除怎么都不好修,干桥都不好了,万一不是呢,你不是白动桥了,有可能还动不亮的都有

网友:
BIOS现在新的机型很多会坏 所以大家要从小事做起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 换内存就OK

网友:
楼上你蛋疼。。先板卡级换。再BIOS

网友:
把硬盘 光驱 拔了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 想装XP 就得先刷BIOS 不然只能装 WIN7 要没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