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插键盘点不亮

楼主(2011-06-15):
I/O  IT8510TE   插上键盘点不亮过不了显卡一样,用USB KEY可进系统,但
触摸板不能用,没有鼠标光标,

换I/O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HP的本本,,,键盘接上点不亮,,不接上就行,,,以为是键盘坏拉,,就没接,,,现在估计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修理的思路就是这样的,看谁控制谁,出现问题就干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