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 屏幕45°才之前暗屏求助。

楼主(2011-06-15):
华硕Z99J。
屏幕开机暗屏,上翻45°左右显示正常,屏轴部分非常摇晃,屏线接口松动。
请问高手是那部分问题, ?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拆下来接外接高压条点亮灯管后再摇下屏看看如果正常那就是高压条问题了

网友:
排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 -!
不是接触不良,手扶D壳正常,放手就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扶D壳正常,放手就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

我看看吧

网友:
暗屏查 高压,屏线 灯管 ,你的估计屏线应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休眠开关惹的祸。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晚上焊下来看看!!!!!!!!

网友:
之前碰到一台东芝就是这样的故障,换了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