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搜索不到EBR、DBR硬盘的数据恢复

楼主(2011-06-15):
近日客户送来一个320G的原装移动硬盘,要求找回硬盘里的数据,
自己尝试用多种数据恢复软件都没有找出分区信息,
貌似整个硬盘上也没有DBR的存在。
按全盘扫描硬盘来恢复数据,因时间太长放弃了。

网友:
得用WINHEX  应该可以恢复!!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网友:
这种情况不知道楼主用什么软件来做,我前几天搞了个160G的,客户自己用PQ修复了下就不显示分区了,后发现竟然有26个分区信息。。。。。。。。

网友:
不要迷信,软件给你的结果

可以用 winhex 反向手动查找,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
也可以用PTDD来找回数据

网友:
Starting a WINHEX should be able to recove

网友(2014-01-18):
分区什么格式的啊   盒子是不是带加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