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42G 5V短路加疑难杂症

楼主(2011-06-15):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块板,我一测5V短路我就想这好修。后来我就把5V电感撬起一脚看看是前段短还是后段短,一测是后段短,这就有点困难咯!我把以5V相连的芯片一个一个的拆最后还是不行就连下拉电容电阻都查过,我想这是啥问题。量USB数据线看看南桥会不会短了,结果不短只有供电短了。5V就这几个地方会引起啊!我就纳闷了,最后没则了只有USB没动它可它只是接口应该不会引起,可不管那么多了把USB相连的保险给取了,一量好了。我想这肯定有人做手脚了,外观看根本看不出有问题。不管了查出来就行,把芯片焊上去后通电一试能触发了心里就舒服了,赶紧把U和内存装上去通电一试 , 哟!还不跑U哦!这又有的忙咯!查U的工作条件,没复位。CPU复位是北桥给的主复位是南桥发出的,我就量看看南桥有没有发出主复位一量miniPCI上的复位正常,那说明南桥有发复位给北桥,那可能就北桥有问题了。后来我就把北桥给加焊还不行,我想这还是北桥的问题就重做了北桥,大喜一惊CPU复位出来了。可悲的是还不跑U,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啊!我想会不会USB短路引起南桥损坏,我就把南桥给换了。上电一试好了,为了确保正常再一试这时头大咯!会掉电保护,就这样试来试去有时能显有时掉电保护,我就查各工作条件结果都正常,我想会不会是CPU温度过高保护了,用手去摸不烫啊!这就奇怪了。但它掉电有这么一个规律,只在冷却后通电的前几次会掉电,一但不掉后就一直正常。我就奇了我想别的都正常了会不会是温控出问题了,我就把温控给换了。这结果真出乎我的意料之中结果好了,也不掉电了一切正常。   看这板把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还好有同料板。

网友:
LZ的思路是不是靠经验维修啊?呵呵  大概差不多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