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根据饼哥的教育修好二修板

楼主(2011-06-15):
DELL OPTIPLEX  GX620主机主板【没相机无图  图示网上找的】
型号富士康代工  c8808【这板子我查是dell 520用的  不过我这块是在620上的】
故障现象  开机不跑马  无复位
目测主板  南桥动过  网卡芯片被干掉了 北桥附近电容全换过 其它地方也有明显焊痕  看样是没救了 二修板真难修  没头绪

先测个供电大部分都正常  在饼哥远程里讲的无复位要测时钟 而且时钟电路供电3.3v怎么测 测时钟芯片ICS 680018发现此芯片无供电  发现两个连接贴片电感没了 两个电容也没了  加上去   故障依旧  测时钟其它正常
一个一个来  测到IO芯片SCH5504-NS时发现供电不正常0.28V【这个饼哥也讲过判断芯片供电脚一般比较粗连接电感大电容等】  顺着跑线跑到一电感 电感另一边3.3v  电感变值了  换了  电压升至1.8v  还是不对  难道IO坏了 换了 亮机ok
看了饼哥的远程讲课受益匪浅啊  有机会一定上实地学习进修去【写的不好  没有电路图 大家见谅】

网友:
IO的供电也能找到不正常。很细心啊

网友:
我很少去查io的供电

网友:
太牛了,我什么时候能出师啊。

网友:
真的有机会去基地学学去

网友:
细心耐心,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学远程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修好主板!

网友:
远程也能修二手板厉害,我一看到返修板就头痛

网友(点评):
我看这板时我也头疼 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好找啊,这是块intel原将板吧

网友:
我们这修板统一价20,没动力修了

网友(2011-09-04):
羡慕。。。何时才有这样的思路。。。好想。饼哥。手把手教。。

网友(2011-10-29):
    这IO是参与开机的,  IO没供电如何发出pwrbtn 给南桥?如何处理返回来的slp_s3? 如何发出pson?如何能触发?谁来解释下?

网友:
高高高高高

网友:
楼主能查到这么细,你已经很牛了{:soso__13585677261962887982_2:}

网友:
哎,修机果然是要细心,冷静呀,不知道为什么一自己修总是毛毛手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