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触屏

楼主(2011-06-15):
KTV触摸屏,我就换了一块驱动板。触屏就用不了了,
应该跟驱动板没关系才对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放个照片上来看看是什么屏.
触摸屏一般是独立的,一个屏面带几条线,然后接控制器,引出线就行了.
但有一种情况是长时间不用,重启电脑后,触摸驱动丢了,重装下就行,
如果是串口屏,可能是换板时把电源换丢了,检查一下控制板上的5V是不是有
如果是USB屏,自带5V 一般没事.

网友: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

网友:
说你是怎么搞的呀  我们大家也学习学习呀

网友:
一般是5V共电吧

网友:
都没说明是什么问题怎样搞好的

网友:
楼主搞好了也不说一下怎么搞好的,不厚道啊。。

网友:
肯定是USB触屏,没有插吧。

网友:
触屏需要一个驱动程序,调试

网友:
5V电压和驱动

网友:
楼主不厚道,不说一下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