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N440A网卡芯片问题

楼主(2011-06-15):
接到客户一旭日N440A电脑一台,说被雷击不开机了。拆机后测网卡供电已经短路,型号BCM5906MKMLG 取下芯片后主供电已经不短路了,但是在网卡芯片旁边的八脚芯片ATMEL24C028N 芯片还短路,去掉后就不短路了,我想问的是这个芯片需要怎么换,它是存网卡的MAC地址吗?买个新的换上就可以了,还是必须的写进网卡的MAC地址,还是从别的电脑上拆个有地址的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顶下,兄弟有知道的帮下好吗?

网友:
你可以找带BCM5906MKMLG 主板上拆个,可以用的

网友:
24开头的是码片吧

网友:
是的,您手头有联想旭日N440A的料板吗?我想要个网卡芯片码片的程序,或者网卡芯片是BCM5906MKMLG的码片程序也可以。我的信箱10457918@qq.com

网友:
拆同型号网卡的 LAN MAC芯片

网友:
手头没找到同样的,那位有用编程器读个出来发到论坛或者我的信箱104579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