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PCE775LA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6-15):
一台上网本,待机0.03,3/5V都有,开关有高低跳变,加焊南桥无果,IO是WPCE775LA的,有知道这IO工作条件的吗?

网友:
加焊南桥是什么思路呢?楼主经常加焊南桥修好机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天修过一台SONY的主板,也是不触发,IO是97551,这个我是查2脚有跳变,171脚也有反应的,所以加焊修好的,这个不知道引脚定义,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