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BIOS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1-06-15):
我的P5KPL-AM SE主板 BIOS没了,不知道什么型号,哪位哥哥手边有相同的板,帮我看下型号好吗?万分感谢!!!

网友:
手上没这样的板

网友:
我这有一块  华硕P5KPL SE的但是没有P5KPL AM  SE         P5KPL  SE  BIOS  WINBOD25X80AVAIZ

网友:
手边正好有一块 WINBAND 25X80AVAIZ

网友:
谢谢  我找个试试看。手上有这型号的,可惜VP-480 不支持

网友:
cfeon
en25f80
-100qcp
k9b909a
f953tda
这个就是BIOS型号了

网友:
楼主应该换机器啦